横河DCS历史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第一次用横河的DCS,遇见了一个第一次用横河软件的DCS厂家,很多时候郁闷的要死。现在发现操作员站不能读取历史数据,只能在操作员站看到前一两个小时的历史曲线,如何设置数据读取路径?能不能将不同块中任意两测点叠加到趋势图中。

网友A:
1.首先看哪台站上装有长趋势包,应该是LHS6510,把这台站上挑选你想设成长趋势的趋势块,在属性中输入你想存的时间长度,即天数,输入天数后会显示所需的空间大小。然后在这台站上设置放历史趋势的路径,方法是:在你想放的位置新建一文件夹,名字自己取就行了。然后在HISSETUP(在操作栏的NAME中输入.sh即可调出)中找到longterm项,在其中指定所建的文件夹,然后下装。这样本站就可以看历史趋势了。下装完后,再调趋势会发现多了三个按钮,你可以先后对比一下。刚下装完这三个按钮是灰的暂进用不了,因为过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历史文件。一分钟周期的是一周存一个文件,一秒的8小时存一个文件,具体的可以看资料。

2.在别的站的趋势块属性中,在周期设定项中指定成other station,然后在下面指定站号和趋势块号,例如:HIS0163,1;然后下装这台站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站别设太多,因为都访问一台站的长趋势会给网络造成负担,而且那台站关机后,别的站就看不成了。

就说这么多,有问题再说!

楼主:
感激,先去试试。

网友B(2009-08-02):
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网友C(2009-09-15):
没有长趋势软件包

网友D(2014-12-23):
1楼正解。。。。。。。。。。长趋势的保存路径最后不用重启电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