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带三菱A740变频器的怪现象

楼主(2008-12-10):
313C-2DPPLC16DI 16DO     32DI  16DI    16DO带三菱A740变频器参数怎样输入变频器就不动做,头都大了变频器用的端子是:STR STF RL RM RH MRS SD 数字量输入端子,PLC数字量输出端子接+24V.不知道是那的问题,请教高手,谢了.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好好看一下变频器手册。

网友B:
PLC数字量输出端子接+24V?

plc的输出端子DO不能接+24V,应该什么都别接。STR 正转     STF反转    RL低速      RM  中速      RH高速    SD公共端

运行条件是有正转或者反转信号(STR STF )任一,还必须有三段速度任一(RL RM RH ),记住:正反转信号不能同时有,三段速度任何时间只能一个有ON信号,否则变频器将不能运行。

SD----STR或 STF 任一  (转向信号)       SD----RL RM RH 任一(速度信号)

PLC的16DO不能接电源,只是控制变频器的SD端子与转向信号和速度信号的通断,如果这个16DO模块还带有别的设备必须接24VDC的话,那控制变频器的信号只能加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B:
补充

如果还不能运行,你应该检查一下参数设置,P79   中如果设置不为2(端子控制模式),同样也不能运行,(P79中  0为网络控制    1为面板控制     2为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