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变频器参数应该该怎样设置

楼主(2008-12-10):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请求大家帮忙提些建议:

   分切机采用卷取和放送两套传动机构,卷取和放送采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利用一个统调电位器作用在一块统调板上,输出两路信号,一路作用在卷取变频器上;另一路作用在放送变频器第一速度口上,该变频器第二速度口接一个角度传感器传送来的电压信号,该角度传感0-90°变化,输出0-10伏。这样,通过角度传感器角度的变化,将张力信号反馈在放送变频器上,放送速度不断跟踪卷取的变化,从而达到张力恒定的目的。我打算这样调整,将张力辊固定在中间位置,角度传感器稳定在45°,放送变频器第二速度给定5V电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布,空车试验。调整统调电位器时,二者在统调信号的作用下完全达到同步。这些做好以后,引布,通过角度传感器的作用下就可以达到张力自动控制的目的。这两台变频器参数应该怎样设置?该方案在启动,停止,加减速时能否达到完全同步?上述实验方案是否可行?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