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带三菱A740变频器不动作

楼主(2008-12-10):
313C-2DPPLC16DI 16DO 32DI 16DI 16DO带三菱A740变频器参数怎样输入变频器就不动做,头都大了变频器用的端子是:STR STF RL RM RH MRS SD 数字量输入端子,PLC数字量输出端子接+24V.不知道是那的问题,请教高手,谢了

网友A:
您好:说的不是很详细,如果是数字量作为控制,应该与PLC无关,先在做一下试验,不用PLC 控制,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然后用SD与STF或STR短接试运行,如果运行再用PLC输出继电器无源点代替。

说的比一定对

网友B:
1楼说的对,应先排查是否是变频器的设置问题,可直接采用短接方式测试变频器,如变频器正常, 在线路无问题的情况下,可能是PLC的DO点的输出特性与变频器的不匹配,例如有的输出为PNP输入型,有的为NPN输出型,信号的流入流出回路需要畅通才行。

网友C(2009-06-19):
引用 网友B:
1楼说的对,应先排查是否是变频器的设置问题,可直接采用短接方式测试变频器,如变频器正常, 在线路无问题的情况下,可能是PLC的DO点的输出特性与变频器的不匹配,例如有的输出为PNP输入型,有的为NPN输出型,信号的流入流出回路需要畅通才行。

可能是PLC的DO点的输出特性与变频器的不匹配,例如有的输出为PNP输入型,有的为NPN输出型,信号的流入流出回路需要畅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