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如何区分RS-485的A和B

楼主(2008-12-10):
. 哪一根线是A、哪一根线是B一直都不是很清楚。不同的制造商采用不同的标签规定,即使B线应该永远是在空闲状态下电压更高的那一根。因此,A线相当于-,B线相当于+。可在网络空闲的状态下用电压表检测。如果B线没有比A线电压更高,那么就会存在连接问题

网友A:
A,B各不一样.有的A正,有的B正,不知485的规范怎么写的.
一般是在断开时测量电压(直流2V左右),然后正对正接.
也碰到过断开时电压很低,几乎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