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个电用器轮流工作.

楼主(2008-12-10):
前几天看到.闪烁电路

      0       TIM1

|-----||-----|\|-----【TIM0】

      TIM0

|-----||------------【TIM1】

              |---------【YO】

现在要实现,A工作2小时.然后停掉,接着B工作2小时,B停掉,又轮到A.

想参数上面的电路,可是自己想不出来. 联锁了,却不能切换..

网友A:
这个问题难吗?你想要电路图吗?

网友B:
????你要多积累基础知识了。多看看布尔代数吧,增加点逻辑思维能力。

楼主:
谢过二楼,, 现在的水平的, 现成简单的控制电路看的懂, 要叫自己稍微改一下用途,一般都不会改...

网友C:
编程有很多指令都是多用途的,要灵活运用。没事的时候自己拿个图看看在画画就明白了,同一功能就有用多种方式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