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开启宏

楼主(2008-12-10):
$M100 = FMOV(1163284301) (SIGNED DW)**MOVE
$M102= FMOV(1162758476) (SIGNED DW)**LINE
$M104 = FMOV(4411969) (SIGNED DW)**ARC
BMOV($100, $M100, 6)
大家好!我想问下 在间接寻址里!$M100 = FMOV(1163284301) (SIGNED DW)**MOVE    1163284301   怎么转换让他屏幕显示MOVE的!

网友A:
chenyaocheng兄弟,这个暂时还不能转换,只有这一种语言表示方式, 还有这个好像是直接寻址?

网友B:
我来解释给你听。MOVE的ASCII码是4D 4F 56 45

把它写入到一个双字里面就应该是45 56 4F 4D(高低字节反调)

45 56 4F 4D转换成十进制就是1163284301 。所以,对$100双字里面写入1163284301 ,用文本的方式显示出来就是一个MOVE.

其他的字母类似。间接寻址你自己看吧

网友A:
呵呵  对 上面是我把楼主的意思理解错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大家好!我问的问题也明白了,这个案例是从别人那拷贝过来的,学习一下!可是不知道怎么会事。我把案例哪个地方动了下!但画面开启宏和ON宏都没有问题的!但就是不能完整字母!我想不明白!宏是没有问题的!找了一个朋友,他帮我改了下画面开启宏,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存在$100寄存器里边!人机可以显示字母了!但在MOVE  这个文字里,人机只能显示OVE三个字母!那是为什么???

网友A:
需要是双字才行吧$m100=1163284301(dw)

楼主:
可以了!看别的案例还是看的不明白!就一模一样的!我复制一份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见鬼了!这个是别人案例画面开启宏!字转码!

$M100 = FMOV(1163284301) (SIGNED DW)**MOVE
$M102 = FMOV(1162758476) (SIGNED DW)**LINE
$M104 = FMOV(4411969) (SIGNED DW)**ARC
BMOV($100, $M100, 6)

后经改善原来这样也可以!

$M100 = 1163284301 (DW)
$M102 = 1162758476 (DW)
$M104 = 4411969 (DW)
BMOV($100, $M100, 6)

楼主:
另外我想在问下常数值! 10,10U他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0U?那个是c语言里面整形数的符号吧?和10L长整形。。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