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新手,好多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8-12-10):
1. 流量计:口径 DN32 PN1.0是什么意思?32是指法兰中心圆的直径吗?1.0是指流量计所承受的最大压力吗?
2. 法兰标准HG20592-97 是什么意思?那法兰标准 DIN2501又是什么意思?
3. UPVC是什么材质?
4. 什么叫安装法兰之间的间距?
5. 法兰间距与测量范围是一回事吗?各指什么,为什么有时这两个的数值是一样的?
6. 防爆等级 ExiallcT6 是什么意思?
7. 电气接口 m20*1.5mm 是什么意思?
8. 单刀单掷常闭(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防爆等级的前三个字母:防爆危险区域分类

工业防爆危险区分类(Ex-Zone),即防爆等级。在一些特种行业对仪器仪表等检测工具有一定的防爆要求和阻燃性要求。欧美国家也对某些电子产品规定了防爆标准,分为6个等级。 Ex-Zone 0 连续或长期存在爆炸性气体。Ex-Zone 1 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 1000小时/年),Ex-Zone 2 极偶然出现爆炸性。

            i 估计应为1或者Ⅰ。

第四个字母:防爆形式。隔爆型"d";增安型"e";本质安全型"i" ;正压型"p" ;充油型"O" ;充砂型"q" ;浇封型"m"。

第五六个字母:表示电气设备分类。Ⅰ为煤矿用电气设备,Ⅱ为除煤矿外其它爆炸性气体环境用设备。

                    其中,Ⅱ类隔爆型"d”和本质安全型"i”。电气设备又分为ⅡA,ⅡB和ⅡC类。

第七八个字母:表示温度组别。

组别     引燃温度t(℃)

T1     450<t
T2      300<t≤450
T3      200<t≤300
T4      135<t≤200
T5      100<t≤135
T6      85<t≤100

网友A:
一般的开关,通常是合上了,松开手就一直是合上的;打开了,松开手就一直保持打开的状态。常开(常闭)开关,平时是打开(闭合)状态。按下后,转为闭合(打开)。手离开后,又转为打开(闭合)。

网友A:
DN的含义是公称通径。

32是公称通径的大小,即32mm。

PN1.0表示压力为1.0kg/cm^2,亦即1.0Mpa ,就是平时说的10公斤压力。

网友A:
HG20592-97 是化学工业部就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1997年制定的标准。

DIN2501是德国标准化委员会(Deutsches Institut fǖr Normung)制定的标准。

DIN标准的特点是严谨、具体。如DIN的钢铁产品标准中一般都包括有牌号、尺寸、外形、重量、 技术要求、检验批量、取样、试验方法、复验、交货和包装等。标准中技术指标明确、详尽,因此无论对生产和使用方在验收和接受产品时双方易于沟通,可操作性强。

德国标准的代号与编号如下:

(1) (2) (3) (4)

(1)—德国标准代号 ;(2)—标准编号(4位至5位) ;(3)—部分号(1位至2位)。

网友B:
32是公称通径防爆等级的前三个字母:防爆危险区域分类

工业防爆危险区分类(Ex-Zone),即防爆等级。在一些特种行业对仪器仪表等检测工具有一定的防爆要求和阻燃性要求。欧美国家也对某些电子产品规定了防爆标准,分为6个等级。 Ex-Zone 0 连续或长期存在爆炸性气体。Ex-Zone 1 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 1000小时/年),Ex-Zone 2 极偶然出现爆炸性。

i 估计应为1或者Ⅰ。

第四个字母:防爆形式。隔爆型"d";增安型"e";本质安全型"i" ;正压型"p" ;充油型"O" ;充砂型"q" ;浇封型"m"。

第五六个字母:表示电气设备分类。Ⅰ为煤矿用电气设备,Ⅱ为除煤矿外其它爆炸性气体环境用设备。

其中,Ⅱ类隔爆型"d”和本质安全型"i”。电气设备又分为ⅡA,ⅡB和ⅡC类。

第七八个字母:表示温度组别。

组别     引燃温度t(℃)

T1     450<t
T2      300<t≤450
T3      200<t≤300
T4      135<t≤200
T5      100<t≤135
T6      85<t≤100

的大小,即32mmPN1.0表示压力为1.0kg/cm^2,亦即1.0Mpa ,就是平时说的10公斤压力。单刀单掷常闭(开)就是单极开关            去查查吧要写太多了

网友A:
法兰联接中,有安装法兰、自带法兰之分。

安装法兰包括螺纹法兰 、焊接法兰、松套法兰、法兰盖。安装法兰自身就存在配合间隙。

同时无论安装法兰还是自带法兰,为增强法兰安装的密封性、耐压性,还必须加装垫片,又形成一定的间隙。

网友C:
什么叫安装法兰之间的间距?
是法兰上面孔之间距离

网友C:
我在接着说

7. 电气接口 m20*1.5mm 是什么意思?

是电气接头的口直径是25mm 带螺纹 螺距是1.5mm

网友C:
对不起!上面写错了,直径是20MM

网友D:
1. 流量计:口径 DN32 是指管径,1.0是指流量计所承受的最大压力1.0MPa

网友E:
建议将7楼踢出去,到处搞宣传,讨厌。

网友F:
LZ,我建议您好好的找一本工控方面的书看一看,这些都是相当基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