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12-10):
我公司布鲁克那定型机在50米时操作员突然按下急停好几台英国产TC变频器出现OP.OVLd说明书说是从22和24行出全部电流超过200mA机器不能正常开动请问各位网友那是怎么造成的呢?急急急/我的QQ号347835802。

网友A:
故障解决了吗 ? 期待答案。。。。

楼主:
在维修变频器是大电流穿到控制板上了

网友B:
急停反向电流过载击穿控制板。
下次做的时候多想想意外的情况。早补救就是了。亡羊了补上也行。至少只丢了一只羊

网友C:
我刚刚把我们厂意大利磨毛机上的TC变频全判了死刑,给换成了台达的包括那台讨厌的GE90-30.效果反应挺好的.鬼佬的一个小小零件动不动就要几千上万,知道不一个电位器就要5000元,想必你们老板也要出不少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