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质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0):
以下这些材质都是什么?其特性又是什么?
1) 0Cr18Ni12Mo2Ti
2) 1Cr18Ni9Ti
3) 304
4) 304L
5) 316
6) 316L
7) 317
8) 317L
9) PTFE
10) PVDF
11) HC276(HB1,HB2)
12) Ti
13) 0Cr18Ni9
14) 316内衬PTFE
15) PP
16) PVC
17) PVDF
18) 00Cr17Ni14M02

网友A:
常见的不锈钢型号常用数字符号表示,有200系列,300系列,400系列,它们是美国的表示方法,如201202302303304316410420430等,中国的不锈钢型号是用元素符号加数字表示,如1Cr18Ni9,0Cr18Ni9, 00Cr18Ni9,1Cr17,3Cr13,1Cr17Mn6Ni5N 等,数字表示相应的元素含量。二者的对应关系具体去搜索引擎查一下,表格我粘贴不上来

PE:聚乙烯

网友A:
PE:聚乙烯 PP:聚丙烯 PVC:聚氯乙烯 PTFE:聚四氟乙烯 PVDF:聚偏氟乙烯 去搜索引擎搜一下,你会知道得更多。

网友B:
长见识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