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11输出线电压问题???

楼主(2008-12-10):
单相ATV11的uns参数(电机额定电压)范围是100v至500v,意思是不是输出线电压范围在100v至500v之间可变???比如uns设为380v,是不是电机的线电压就可达到380v???

网友A:
不是的,指的是输入范围:100~500,母线电压为Vin*SQRT2;  输出为220V,所有输出都是220V,你要去动380的电机怕是驱动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