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断路器问题

楼主(2008-12-10):
DZ47-63 C20是什么意思,C20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就是容量20A么。ip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最大通电电流20A。超过要跳闸保护。

网友C:
就是指该断路器是额定电流20A,DZ47-63是断路器型号

楼主:
那么其中的63是什么呀!!!

网友D:
DZ47-63 C20:
DZ47---系列号
63-----框架等级为63A ,(意思是63A以下都是这种框架)
C------瞬时脱扣过流倍数:C照明类,如5~10倍,D为动力型10~14倍

网友E:
3是3极。6应该是系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