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累加式计数器为什么不能读数??

楼主(2008-12-10):
最近我搞紧一个金属加工器,需要把加工好的金属产品出来一个就计数一个.我就选了一个电子累加式计数器<型号是JDM-6HAC220V>,配接近开关是电感式接近开关,也是AC220V..但是,碰到金属都没有读数,那个接近开关的灯是亮的.为什么呢?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电子累加器坏了。不能触发。

网友B:
首先你要量一下接近开关有没有输出,他是有距离的,或者你换个光电传感器试一下,可能还要加个电容、为了计数准确!

网友C:
逐渐检查硬件,要细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逐渐检查硬件,要细致。

网友E:
先排除是不是接近开关出问题了

楼主:
r接近开关没有问题,我换了几个接近开关都是这样的,计数器也没有问题,也试过了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F:
你是不是把接近开关固定到金属框架上了?一般的接近开关好像是在有感应时灯才会亮!接近开关里里金属物太近会一直感应的!

网友F:
把接近开关接好后不要固定用手那着找个金属物体试试!如果可以计数那么就是固定方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