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8000屏以太网互联断线如何恢复通讯

楼主(2008-12-10):
8000屏以太网连接后,如果两个屏启动先后,或者网线没有连接好后,就会出现触摸屏之间通讯断线,好像这个断线一直持续的,故障解除了,还是断线,这种情况不采用重启的方法,其它能否恢复通讯,不然通讯很容易断线,对于实际使用的操作人员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LB9068开始的地址用来设定自动重连功能,
LB9100开始的地址可以显示目前remote HMI的连接状态, 如果状态为OFF, 设定为ON会重连一次
可以参考软件上的系统标签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