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

楼主(2008-12-10):
一台新的小台钻采用750W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转几天出现如下故障:

电动机有运转的声音,但是输出轴带的皮带轮不转,疑似缺相。

经检查:1、三相电源电压正常;

                 2、电动机绕组阻值正常;

                 3、控制开关(三极)接触良好。

请大家帮忙分析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如果  电动机有运转的,调节一下皮带轮。

网友B:
过载了  转不动  你看去了皮带能转不?

网友C:
有可能,皮带轮滚键了

网友D:
你先拆下皮带看电机上的皮带轮转不?若转是皮带松了;若不转,可能是电机缺相,或电机轴与皮带轮之间的键掉了。

网友E:
空载是否转?若不转看一下电机内部是否有机械卡住

网友F:
测一下电机有电流吗?如果有电流并且正常,应该上轴上的键掉了。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电机的笼型转子与转子轴脱离,造成转子转动而轴不转。

这年头竟然有这种事情,汗啊。

网友G:
伪劣产品啊!咱也碰到过,是汽车上的起动电机,空载时一切正常,装上去用只听见转的声音,却看不到转的现象,搞的真是头大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电机的笼型转子与转子轴脱离,造成转子转动而轴不转。

这年头竟然有这种事情,汗啊。

网友I:
上工控网真的是开眼界啊,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电机的笼型转子与转子轴脱离,造成转子转动而轴不转。

这年头竟然有这种事情,汗啊。

我遇过,是5.5kw的电机

网友K: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L:
此贴好没有营养,建议不做电工,改行!

网友M:
偶然

少数

特例

网友N:
判断仔细再发帖,不要浪费大家热情,不然自己也不能提高

网友O: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电机的笼型转子与转子轴脱离,造成转子转动而轴不转。

这年头竟然有这种事情,汗啊。

我也见过,皮带轮处的电机轴断了,和这故障相似的

网友P:
电机的笼型转子与转子轴脱离,造成转子转动而轴不转。

竟有这事,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呀,给他在这里曝光

网友Q:
很多山寨的,我试过买了一台新的刹车电机,装上电后竟然发现刹车一支都是刹死的

网友R:
空栽回转吗

网友S:
忘装键销了吧,这哪厂出的?以后可别买!

网友T:
不是键坏了,就是电机输出轴断了

网友U:
多数是键磨损了,电机在空转。

网友V:
很正常有断了轴但还能转几下就不转的,你的电机大抽心不是一个人能看出来的

楼主(2009-03-11):
今天又发现一台同样的电机出现了同样的故障,哎,这是一个厂家的产品,汗啊。

网友W:
楼主说出这是一个厂家,让大家以后都注意啊?

网友X: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电机的笼型转子与转子轴脱离,造成转子转动而轴不转。

这年头竟然有这种事情,汗啊。

N年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Y:
那个厂的啊真他吗坏到家拉给他在这爆光

网友Z:
楼主,去买张彩票吧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电机的笼型转子与转子轴脱离,造成转子转动而轴不转。

这年头竟然有这种事情,汗啊。

我也遇到过,把转子轴在车床上滚花后再重新压入转子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