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和自耦降压启动有什么区别
笨`D?珂嗳

楼主(2008-12-10):
星三角和自耦降压启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星三角启动是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 降压启动   而自耦变压器 降压启动是通过变压器降低电机电源输入端电压的方式降压启动  而且当电机额定功率比较大而电机是采用星形接法的时候就不能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了 ,自耦变压器的电压比是可以改变的 这样可以根据启动所需要的转矩来设定变比,这样降压启动比星三角启动投入大。  欢迎拍砖。

网友B:
只是对启动转矩的要求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C:
对启动转矩的要求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D:
星三角降压启动7.5KW以下电动机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来实现降压启动,7.5KW以上电机只能借助自耦变压器的补偿线圈来实现减压启动。

网友E:
星三角启动是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 降压启动 而自耦变压器 降压启动是通过变压器降低电机电源输入端电压的方式降压启动 而且当电机额定功率比较大而电机是采用星形接法的时候就不能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了 ,自耦变压器的电压比是可以改变的 这样可以根据启动所需要的转矩来设定变比,这样降压启动比星三角启动投入大。星三角降压启动7.5KW以下电动机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来实现降压启动,7.5KW以上电机只能借助自耦变压器的补偿线圈来实现减压启动。

网友F:
基本同意一楼的说法。工厂里10KW以下的电机很少采用减压启动的。

网友G:
嗯,我们15KW的泵是直接启动,前提是电网容量允许

网友H:
只有角接的电动机才可用星角启动,功率较小时,多数用星角启动。自耦变压器 降压启动是通过变压器降低电机电源输入端电压的方式降压启动,现在用得很少。现在的较大的电动机一般都要通过软启动器或频敏变阻器启动(绕线电机)

网友I:
我们单位的电源够大,55KW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110KW的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J:
根据各个工厂的电网情况不同选择的启动方式也各不相同。

网友K:
9楼??别呀,这样对电网冲击太大了。严重不主张这样做。

笨`D?珂嗳

网友:
学习啦   谢谢各位。当时我们132KW的风机都是直接启动(软启动坏掉啦西门子的)现在改的全自耦

网友I:
没关系的,我们是新建的厂房,当初设计时考虑到55KW电机直接启动了。

网友L:
引用楼主的:星三角和自耦降压启动有什么区别

----------------------------------------

  两种启动方式都是“降压启动”,都是为了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的方法。我认为它们的区别是:

  星三角启动,星形接法时,给电机施加的电压是角形接法电压的58%,没有选择其它比例的余地(这个58%是没有考虑电机启动电流所引起的线

路压降影响效果而计算的数据)。自耦降压启动器的输出电压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几种比例,譬如:60%、65%、70%等等。

网友M:
星三角启动,星形接法时,给电机施加的电压是角形接法电压的58%,没有选择其它比例的余地(这个58%是没有考虑电机启动电流所引起的线
路压降影响效果而计算的数据)。自耦降压启动器的输出电压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几种比例,譬如:60%、65%、70%等等。
但自耦降压启动成本高一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星三角降压启动7.5KW以下电动机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来实现降压启动,7.5KW以上电机只能借助自耦变压器的补偿线圈来实现减压启动。

什么理论啊,什么7.5KW以上以下的,瞎扯

网友O(2009-04-09):
很好啊,大家说的都是差不多的

学习了

网友P:
自耦降压起动电路中,Y型的接触器是否可以省?

网友P:
接在Y上的接触器应该选多大?请教了,谢谢

网友Q:
对:好事情 关于

自耦降压起动电路中,Y型的接触器是否可以省?

这个不行,要是省了这个接触器那降压启动的绕组就成了电感,没有起到降压的原理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R:
9楼??别呀,这样对电网冲击太大了。严重不主张这样做。

网友P:
谢谢21楼!

继续请教,省了接触器,把Y当中的点直接连结的,为什么就成了电感了?不理解。

多谢了!

网友P:
看错了,谢谢20楼!

网友S(2009-09-15):
引用 网友D:
星三角降压启动7.5KW以下电动机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来实现降压启动,7.5KW以上电机只能借助自耦变压器的补偿线圈来实现减压启动。
瞎扯,自耦启动的转矩为1/k*k,星三角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