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功率计算

楼主(2008-12-10):
请教一下总功率是多少,单根
发热管功率是多少,

楼主:
不好意思 少画了一个图,还有一个一样的图,两个并起来,一共36根发热管,钳表钳到的单相电流是27A,

网友A:
√3UI÷36=1.732×380×27÷36=493.62W 约500瓦每根

网友B:
三角形接法。楼上说得对。

网友C:
三角形接法 线电压为相电压的 1/1.732倍

网友D:
红旗~说的对。

网友E(2009-01-09):
查查教材,三角形接法和星星接法,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