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300控制施耐德ayv71变频器实例,不对处请朋友指教!!

楼主(2008-12-10):
1:硬件组态:
2:功能fc17:将速度与频率做换算:

3:功能fc201,将变频器的启动和速度控制做成模块,便于调用

4:将变频器的控制字和速度传到DB数据区:

5:读写变频器的值:

网友A:
这个看不太懂,是不是太复杂点呀。我见过其它的程序很简单的呀。

楼主:
因为atv71的频率给定的分辨率为0.1Hz,如果你想直接频率给定,比如你想45Hz输入,你需要将速度地址改为8502,同时速度发送450:这样看起来不是很直观。照上面的程序,你只需输入4.5e+001既可以了,变频器使用默认设置,而且这个程序使用与带多个从站。

楼主:
而且这个程序最后只需调用fc201

网友B:
原来是总线控制,我用过300和abb acs800 dp总线通讯,应该还是很简单的,注意数据转换和控制字的位对应关系

网友C(2009-02-25):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D(2010-04-22):
您可以把具体的程序发给我吗??我现在正在做这个,搞不清楚了!!想学习一下!!谢谢了!!我的邮箱是wangjing88305@126.com

网友E(2011-06-11):
我看可以,程序编的不错,通讯控制。

网友F(2022-03-23):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G:
看不到程序的文件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