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

楼主(2008-12-10):
请问三相交流电的中性点为什么要接地呢?不接地行不行,从中性点引出的一根线叫零线。那直接从中性点接出来不行吗?为什么还要接地?我是新手,什么就不懂,向大家请教啊,

网友A:
你说的是TN系统,电源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负载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通过导体连接到此接地点的系统。即采取接零措施的系统。还有TT系统是电源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的接地用接地线接到独立的接地体上。IT系统是电源系统的带电部分不接地或通过阻抗接地,电气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接地的系统。各个系统主要考虑的是通过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来防止间接接触点击。

网友B:
故障的时候就保护了,PE和N的区别就在这里的。还是接上吧,按照规范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的时候就保护了,PE和N的区别就在这里的。还是接上吧,按照规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