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气开与气关问题

楼主(2008-12-10):
在调节阀选型时需要给出故障位置,什么时候设置气开,什么时候又设置气关呢,请教了?

网友A:
那要根据现场工艺条件来选择调节阀是气开,还是气关的。一般来说比如蒸汽阀用气开的,防止气源故障时因为容器压力过大发生事故。其他的如冷却水阀等可以考虑用气关的。

网友B:
同上,根据工艺和安全要求.
按人身第一,设备第二,生产第三的顺序.
但上面说反了,气开的应该是没气时关.
有时也一并考虑失电状态.

网友C:
根据工艺情况来选择!比如锅炉汽包水位控制,只能选气开型的,仪表基础都有讲到!

网友D:
调节阀正反作用的选择就是在调节阀故障状态(即定位器没有风压输出)阀会停留在什么状态,选取的原则按人身第一,设备第二,生产第三的顺序.

网友E:
要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

网友F:
这要根据工艺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

网友G:
一般首先从安全角度考虑,当能源或信号中断时阀门处于"开"还是"关"

若处于"关"状态(在工程图纸上用FC表示),则是气开阀,

若处于"开"状态(在工程图纸上用FO表示),则是气关阀,

网友H:
主要是从工艺安全方面考虑,故障时需要排放,选气关,否则选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