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安装位子与计量的准确性

楼主(2008-12-10):
我公司有一台涡街流量计,它装在减压阀后,二次仪表采用温度、压力补偿。因为装在减压阀后,过热蒸汽经过减压阀后压力减小很多,温度基本差不多,假如,把它装在减压阀前,同样采取温度、压力补偿,流量是否会增加(因为压力与流量成正比关系,而温度成反比关系)。在此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楼主:
恳请各位大师指点。有哪位大师响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用涡街测过热蒸汽还是很少见的呢,为何不用孔板呢.

如果你采用的是涡街那你就更不能装在减压阀前了,因为对于涡街来说要工作的正常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对于你们所测的介质来说是过热蒸汽,所以你要查一下你们所安装的涡街的使用要求是否能满足工况,是否不允许安装在减压阀前.

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B:
现在涡街流量计越来越多的被用来测量蒸汽,与孔板相比,涡街压损小,精度高。不过在安装上与孔板一样要求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尤其是在管路上有弯头或者阀门的情况。就楼主现场情况而言,如果是安装在减压阀后,就一定要有足够的直管段,即在涡街和阀门之间至少要有50倍D的直管段,涡街后也要有不小于5倍D的直管段,以保证流体在流入涡街时是稳定的,否则对涡街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最好还是将涡街安装在阀门之前,以便于涡街能够很好的工作。

并且温压补偿的测量原件最好安装在涡街下游2倍D以后,而且要将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压力之后,这样才能测到比较准确的压力和温度。

其实装在减压阀之前还是之后对总流量来说影响不大,前提是要保证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B:
另外,过热蒸汽温度较高,可以选用分体式的涡街流量计,避免温度太高影响到转换器部分电子元器件。

网友C:
涡街流量计对前后直管要求较高。

楼主:
对:小药罐 关于

现在涡街流量计越来越多的被用来测量蒸汽,与孔板相比,涡街压损小,精度高。不过在安装上与孔板一样要求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尤其是在管路上有弯头或者阀门的情况。就楼主现场情况而言,如果是安装在减压阀后,就一定要有足够的直管段,即在涡街和阀门之间至少要有50倍D的直管段,涡街后也要有不小于5倍D的直管段,以保证流体在流入涡街时是稳定的,否则对涡街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最好还是将涡街安装在阀门之前,以便于涡街能够很好的工作。

并且温压补偿的测量原件最好安装在涡街下游2倍D以后,而且要将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压力之后,这样才能测到比较准确的压力和温度。

其实装在减压阀之前还是之后对总流量来说影响不大,前提是要保证安装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谢谢指点!

楼主:
对:小药罐 关于

现在涡街流量计越来越多的被用来测量蒸汽,与孔板相比,涡街压损小,精度高。不过在安装上与孔板一样要求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尤其是在管路上有弯头或者阀门的情况。就楼主现场情况而言,如果是安装在减压阀后,就一定要有足够的直管段,即在涡街和阀门之间至少要有50倍D的直管段,涡街后也要有不小于5倍D的直管段,以保证流体在流入涡街时是稳定的,否则对涡街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最好还是将涡街安装在阀门之前,以便于涡街能够很好的工作。

并且温压补偿的测量原件最好安装在涡街下游2倍D以后,而且要将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压力之后,这样才能测到比较准确的压力和温度。

其实装在减压阀之前还是之后对总流量来说影响不大,前提是要保证安装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多谢指教!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涡街流量计实际上测量的是体积流量,在流量计算计上显示的质量流量是因为显示仪表根据涡街所测得的体积流量乘以流体的密度而得到的,也即质量流量是显示仪表计算出来的。那么当温度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也即温度假如不变,而压力变化较大,则流体密度变化很大,必然会导致质量流量变化很大。显然涡街装在减压阀前、后流量应该不一样?我现在想:因为改造管道要影响生产,我准备在显示仪表上做一下变动,不知行不行?恳请指教!既然温度变化不大,我保留温度即时补偿,也即温度补偿不动,改变压力补偿,把压力变送器移到减压阀前,也即补偿压力为减压阀前的压力,补偿温度为减压阀后的温度,这样温度基本不变,压力明显增大,那么密度也增大,显示仪表的流量也就增大。恳请赐教!!谢谢!!!

网友B:
9楼说的对,温压补偿最好装在同一侧。

楼主测量的是过热蒸汽,对过热蒸汽来说,温度,压力补偿都需要有。因为在温度,压力都知道的情况下密度是一定的,所以在流量计体积流量的基础上乘以密度就是此时的质量流量了。

网友D:
涡街流量计我觉得应该是通过测量频率来测量出流量的。你们看涡街流量计上不是都有个频率的范围吗?而且用375编程器挂在流量计上读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当前的频率是多少赫兹,不知道你们所说的体积流量,或者质量流量是不是通过测量频率来测得的?

网友E:
同意10楼说法,应该安装在一侧,温度和压力补偿是为涡街服务的,如果装在两侧,补偿的意义就没了,蒸汽通过阀门后参数变化太大!

楼主:
对:为爱努力 关于

涡街流量计我觉得应该是通过测量频率来测量出流量的。你们看涡街流量计上不是都有个频率的范围吗?而且用375编程器挂在流量计上读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当前的频率是多少赫兹,不知道你们所说的体积流量,或者质量流量是不是通过测量频率来测得的?

内容的回复:就是通过测量涡街传感器发出的频率信号得到的,其实质测的是流速,从而得到体积流量,再与当时工况下的密度的乘积得到质量流量(由二次仪表通过计算得出)。

楼主:
各位:我想再次说说我的问题:我公司有一台涡街流量计,它装在减压阀后,二次仪表采用温度、压力补偿。因为装在减压阀后,过热蒸汽经过减压阀后压力减小很多,温度基本差不多,假如,把它装在减压阀前,同样采取温度、压力补偿,流量是否会增加(因为压力与流量成正比关系,而温度成反比关系)。到底涡街装在减压阀前后有何区别?欢迎各位同仁指教!

楼主:
现在我已经改造完毕,与大家一起讨论,改造是这样的:我保留温度即时补偿,也即温度补偿不动,改变压力补偿,把压力变送器移到减压阀前,也即补偿压力为减压阀前的压力,补偿温度为减压阀后的温度,这样温度基本不变,压力明显增大,改造前,压力在0.54MPa左右,我更据减压阀前的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大概在1.0MPa左右,固定设置压力为1.002MPa,显示仪表的流量也就增大,改造前后的流量大了将近一半,但我想,假如我把涡街、压力变送器、测温元件一同搬到减压阀前(当然必需满足涡街的安装要求),流量会如何变化?因为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必需测得工况的实际流量。希望大家踊跃讨论,也希望有关涡街制造厂家参与讨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