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安和隔爆系列问题

楼主(2008-12-10):
本安原理是限制回路电流,是不超过防爆的等级,而隔爆隔离电火花,

那么:选择本安防爆时,要选择安全栅和本安仪表,这样电缆就不用保护管了是不??

而隔爆的要仪表隔爆,电缆也要保护,可是一般情况是从仪表接到桥架那部分加保护管,那么桥架里边的电缆就不需要保护关了吗?请高手指点一下,一直以为这个问题很懂了,现在很疑惑!!

网友A:
问得厉害
1.貌似电缆也有本安的,不加保护管,但原则上应该和别的电缆分开
2.这个,这个...俄觉得应该要加保护管一直到不同的爆炸分区.估计这些在国际和国家标准里应该有描述.制定这些标准的组织会有这种试验.在标准里应该有爆炸区域,电缆防爆敷设工艺要求.标准没学好,只能猜测回答.
其实,俄只是想提供一种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事情不要单凭想象,先看看别人经过很长时间实践总结的经验--俗称规范标准;然后,要把自己的经验丰富到标准里去.切记不要当中式的老师傅,干完就完,不传世人,无后无德无名无术.呵呵,说多了.

网友B:
选择本安防爆时,电缆的选型还是十分重要的!

本安电缆必须具有低电容(部容易贮存电荷)、抗静电以及优异的屏蔽性能等。

隔爆系统用的电缆应有铠装保护层。

网友C:
我们公司不论隔爆还是本安仪表,在现场部分大都采用保护套管,保护套管不仅可以隔离电缆与外界的接触,更重要的是保护电缆不受外界物体的砸伤、划伤、液体的腐蚀。以上只是自己的一点理解,希望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