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相关所选材质问题

楼主(2008-12-10):
不同的条件下仪表的材质选择不同,那么最常用的材质都是什么呢,都适合于什么环境呢,请各位说一下,到时候我把各位说的做个汇总再发上来!例如普通环境,高温,高压,腐蚀等都怎么选择材质呢?

   感觉干仪表的要干很多事啊

网友A(2009-01-12):
要看是什么仪表了

我这边给你介绍压力表跟温度表把  还分外壳材质跟接口材质

压力表的外壳材质有塑料,黑铁,铜合金,不锈钢,接口材质有三种,黑铁,黄铜,不锈钢

温度表外壳材质有塑料,铝,不锈钢接口材质有黄铜,不锈钢

普通环境,高温,高压,腐蚀要根据特殊要求

我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了

不明白也可以跟我联系QQ27133235       我是做进口压力温度仪表的    手机13405067468

网友B:
一般常用的材质有304、316不锈钢、钽、钛、哈氏合金等等,不同的介质对材质要求不一样。

网友C:
根据介质决定材质,没有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