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CC-LINK总线电缆是几芯的吗?高人请进

楼主(2008-12-11):
请用过的指点下,CC-LINK通信电缆是几芯的啊?可以用普通的屏蔽电缆代替吗?

楼主:
有高人指点下吗?you

网友A:
国产通用级CC-Link电缆为特性阻抗110Ω的3芯螺旋绞合加总屏蔽的数字电缆。

hdsr178@yahoo.cn

网友A:
楼主所用电缆是什么布线环境?

楼主:
难道CC-LINK专用电缆还有不同芯线数的吗? 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B:
     三菱的CC-LINK是四芯的,

网友C:
三菱的CC-LINK是3芯的,RS485半双工通讯用2根,屏蔽单独用一根

网友A:
关键是特性阻抗要匹配、高频衰减要低。不同的布线环境,采用的材料也不一样。

楼主:
哦。谢谢大家。大概明白了,芯线数是4芯,其中3芯是信号传输,一根信号屏蔽线。对吧

网友A:
芯线数是3芯+总屏蔽层

网友D(2019-10-25):
用国产的电缆可以替代,上海长柔,年销售量十几万米以上,网址链接http://www.shchangrou.com/index.php?id=144

网友E:
看你的距离!

如果总线缆长度不大于50米,站点数不大于20,直接用普,3芯屏蔽电缆都可以;

如果总线缆长度大于50米,直接用普通3芯485专用电缆或者CC-LINK电缆均可,这个我已经正式在多个工程使用。其实CC-LINK总线就是一种有专用通讯协议的485总线,至于终端电阻,用485线缆配330欧姆,用CC-LINK线缆配110~130欧姆均无所谓,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