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 /11KW

楼主(2008-12-11):
负载运行20小时左右报oc3,空载也报,是那里问题?

网友A:
检查电机有没有问题

检查变频器输出有没有缺相,或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B:
模块问题..我遇到多,,,这个是G11独有的问题,13056660695

网友C:
OC3报警是恒速过电流,输出电路相间或对地短路,变频器输出电流瞬时值大于过电流检测值,过电流保护功能动作

楼主:
是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后报,故障记录里0.2A‘

网友D:
在检查电机电阻正常后,那就是变频器电流模块的问题了

网友E:
罗工说的对,模块的问题,我这边也有同样的机同样的故障,富士机的模块啊,,,,唉,没话说

网友F:
是模块坏了,富士小型机的通病。1.5KW-22KW的都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是可以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G:
ipm有问题,更换新的

网友H:
这是富士G11的专有吗?几时富士才能解决这老问题啊

网友I:
我遇到过一次,用故障机模块装备用机正常,最后加焊开关变压器同时更换其周边电容就好了。

网友J:
哥们的货挺全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