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电机的振动问题

楼主(2008-12-11):
电机在某个转速下的振动频率和振幅,是否可以通过某种计算得到,还是只能通过仪器测量?

网友A:
应该是共振产生的。应该办法计算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固定负载及转速的条件下,而且伺服参数设置较为合理。电机本身的固有振动频率该如何知晓?

网友B:
原理上说可以通过计算得到,但是现场还是只能通过仪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