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250kW大功率变频器的故障排除

楼主(2008-12-11):
250kW变频器发生故障情况如下:运行中烧电机,输出缺相而变频器不作保护动作;电机修好后工作一段时间跳“OC”,停电再起动测试输出电流45Hz以下相差较大,45Hz以上则正常。
经现场勘察、咨询后发现现场环境比较恶劣,具体表现为:强烈的腐蚀刺激性气体(尿素生产厂家);4台变频器一字排列,相互间基本没有空隙,并且紧贴着墙皮,因为使用同一电网,难免相互间产生干扰;工作环境温度相当高,控制室面向西的窗户为封闭式,只透光,不透气,大功率4台变频器同时工作,空气不流通导致外部环境温度不断升高,加上当地正值夏季,气温比较高,用手触摸控制室门、变频器柜门及内部铜排甚至电容都感到发烫(变频器已停电好几天)。
工作中,因电机接线端子处接触不好或其他原因,打火烧化熔液流入电机内导致电机冒烟,工人发现后立即拉闸,发现电机烧坏,而此前变频器工作正常。
据车间电工讲,电机修好后不足一个月,运行中“OC”,停电再起动(带载)“OC”,去掉负载,电机、变频器能运行。了解完具体情况后,维修人员立即开始处理故障。
第一步,检查变频器。经测试:主要部件桥、模块、均正常,检测线路板及其他元件无明显损坏之处,变频器单独接三相电不加任何负载,上电测输出平衡,运行正常。
第二步,检测电机线,测阻值摇绝缘没发现异常。
第三步,带电机上电运行,频率到2Hz左右“OC”,输出电流很小,可以排除负载问题。是不是转矩不够?试着提高补偿曲线,仍跳“OC”。
此时问题基本上可以判定变频器驱动能力不足,因为外部环境温度相当高,再加上原电机在运行中压线端子接触不良,致使线圈烧坏,虽然在烧掉的过程中尚未达到变频器的保护电流值就被断电,但返到变频器的电流信号对高温情况下的元器件仍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第四步,更换驱动板,电脑板,上电带载测试电机恢复正常工作。注意:换板的时候一定要断电10min以后,如果电脑板上电源指示灯仍亮,则需要打开下层屏蔽板,测试吸收板P、N的电压。如果没有放电电阻,可以用灯泡替代,当P、N端无电压或电源指示灯不亮后方可进行工作。换驱动板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手触摸板上的元器件,以防静电击穿,并且,插接线时一定要做好记号。
至此,故障处理完毕。

网友A:
经验小谈,不错,支持了。

网友B:
更换驱动板,电脑板,,,这个是换板,,如果这个都叫维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小谈,不错,支持了。

网友C:
如果这个都叫维修的 11111111111!!

网友D:
哈哈电脑板也换真会做生意

网友E: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