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值班人员事故处理水平

楼主(2008-12-11):
一旦断路器非全相运行,值班人员应根据动作信号掉牌、位置指示灯、表计指示值变化等事故现象,先查明是继电保护原因,还是断路器操动机构本身原因,再判别是电气回路元件的故障还是机械性的故障,奔赴现场检查断路器三相的确切位置,并立即汇报调度:

  (1)合闸时如只合上一相或两相,应立即将断路器拉开,重新合闸一次,目的是检查上一次拒合闸是否因操作不当引起的,操作后若三相断路器均合闸良好,应立即停用非全相保护,以防误动跳闸;若仍不正常,此时应拉开断路器,切断控制电源,查明原因。
2)分闸时,若一相或两相分不掉,应立即切断控制电源进行手动操作断路器分闸。
  无论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若一时不能排除故障,应立即汇报调度。

  非全相运行对电力系统运行影响很大,断路器合闸不同期,系统在短时间内处于非全相运行状态,由于中性点电压漂移,产生零序电流,将降低保护的灵敏度;由于过电压,可能引起中性点避雷器爆炸;由于非同期长加大重合闸时间,对系统稳定性不利;而分闸不同期,将延长断路器燃弧时间,使灭弧室压力增高,加重断路器负担;所以应将非同期运行时间尽量缩短。

  断路器无事故运行与运行人员的检查和维护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运行人员在值班期间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性和安全思想,以维护设备的健康水平,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

网友A:
对,要判断准确反应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判断准确反应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