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想请教一下6se70系列变频器如何进行模拟量输入参数组的切换,在外部加一个单p的开关来实现的话,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PS:参数组切换(就地的0-10V模拟量输入跟DCS4-20mA模拟量输入进行切换)用1P开关来实现,0-10切换的4-20mA后,就地的0-10V输入就无效了 同样 4-20mA切换到0-10v 那DCS的输入信号则失效了

网友A(2009-06-06):
建议在CUVC板上的跳线开关选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