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以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请教一下前辈,我现用台达的SS系列的PLC通过RS485通信口同时控制5台变频器,通过指令MODRW进行控制,用MODRW指令控制2台变频器是比较好实现的,但超过2台如果逻辑关系没写好就出现控制上很多的问题啊(如速度没法控制啊、启停控制混杂啊等等问题)。现在想控制5台变频器,用通信方式怎么实现比较好啊??那款台达的PLC有通信广播的方式的??谢谢!!

网友A:
建议启动停止不要 用通讯 如果5台变频同步的话 可以用广播 写0地址

楼主:
5台变频器给出的速度指令是不同的啊。现在台达的PLC有没有可以实现5台变频器同时通信控制的啊??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加我qq:5943201  qq群8284929

网友B:
用+1指令做个=6的小程序,用0.01的脉冲执行,=1的时候执行写1号站、=2的时候写2号站、=3的时候写3号站......=6的时候MOV 0,如此反复!这样逻辑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仅供参考哦!

网友A:
呵呵 帅哥 不错哦  不过 少了没事 容易发生时序错误 假如100ms 没有写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1指令做个=6的小程序,用0.01的脉冲执行,=1的时候执行写1号站、=2的时候写2号站、=3的时候写3号站......=6的时候MOV 0,如此反复!这样逻辑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仅供参考哦!

不错哦,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1指令做个=6的小程序,用0.01的脉冲执行,=1的时候执行写1号站、=2的时候写2号站、=3的时候写3号站......=6的时候MOV 0,如此反复!这样逻辑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仅供参考哦!

你这样写容易出问题 呵呵

网友D:
是你把站号搞乱了/或者程序写的有问题才导致的变频动作有问题吧

至于通讯的延时,你可以延时1个扫描周期启动下一次,再短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E:
我是用记数器来写的~

网友F:
根据经验不建议用通讯控制运行停止!!万一通讯出现问题有你哭的时候!!

网友A:
呵呵 我从来不用通讯 控制启停

网友G:
根据经验不建议用通讯控制运行停止!!万一通讯出现问题有你哭的时候!!

触点也有坏的时侯哦

网友H:
2台能实现 5台就不能实现?

根据经验不建议用通讯控制运行停止!!万一通讯出现问题有你哭的时候!!

触点也有坏的时侯哦

那你就用常闭

网友I:
哪种变频器?变频器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