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报警器

楼主(2008-12-11):
在电加热的电路中,使用的是三相供电,接三路电加热负载。要对这三路负载进行监控,当出现负载电阻断线时,断线报警器能输出报警信号。进口的这种设备有欧姆龙的断线报警器和RKC的断线报警器,现想选国内的相当产品来替代。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请问你的电加热是星形还是三角形连接?

网友A:
若是星形,有接中性线么?监测中性线的电流,可行不?比如用过电流继电器

网友B:
想经济的话,可以在三相负荷处加互感器啊,没电流不就断了嘛,但发现要及时,也可以用PLC控制

网友C:
RKC 系列中 D900 可以实现断三相

北京四通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 西门子/富士/三菱/欧姆龙/欧陆/RKC/研华/ABB

网址:http://www.stone-automation.com

联系人:贾先生

联系电话:010-62561166-8198
                   13552983042   QQ:36257156

有RKC技术方面问题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经济的话,可以在三相负荷处加互感器啊,没电流不就断了嘛,但发现要及时,也可以用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