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kW交流380V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12-11):
我公司的一台阿特拉斯空压机(ZR315VSD)的西门子315kW交流380V变频器故障,按启动键后机器无反应,屏幕只显示“motor stopped",变频器的风扇没转,但用手可以拨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这问题又不是风扇卡死,先检查供电有无,有无设置成远程控制还是短接线脱落啊

网友B:
西门子6SE7036变频器315kW交流380V我有二手现货随时可以上没看货

网友C:
检查变频器的控制字参数r550,看看按启动键后变频器是否已得到运行信号?-------------------------------“得到运行信号后r550的位0将由0变为1”

如没有变为1,检查变频器的外部信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