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环力矩控制模式

楼主(2008-12-11):
通过控制器直接给驱动器发一模拟电压,选择开环模式。若在垂直轴方向,电机是否应以恒定力矩运行,当末端触碰到一刚性平台时,是否应该停止运行,且末端力矩为零?

网友A:
什么驱动器,什么电机,驱动器工作在什么模式下,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B:
应该是在说力矩模式。

“当末端触碰到一刚性平台时,是否应该停止运行,且末端力矩为零?”

平台是刚性的,顶不动当然停止运行。末端力矩为零是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是在力矩控制模式下。而且控制器开环。我们用它控制上下运动的探针,结果探下去接触平台后又被弹回去了。如果它完全不受力了应该是静止在那里了,不知是不是因为哪里的弹性形变引起的。我们就是想让它接触到平台受到阻力后停止运动。关于单纯力矩控制以前没有做过,不知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C:
还是用速度模式好,dfasdfdsaf.

网友D:
建议用速度或位置模式低速接近,压实后,切换为力矩模式。

楼主:
我们是想避免探针接触底板时的抖动,所有想改用力矩控制试一下。如果在下探的后面一小段将控制模式从位置改为力矩,并且速度要求快一点,不知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B:
"我们就是想让它接触到平台受到阻力后停止运动。"

"我们是想避免探针接触底板时的抖动"

不知道探镇针本身能承受多大的力。伺服驱动器上应该有表示当前电流大小的信号输出,不知道考虑了传动本身的阻力以后,能否分辨出接触的阻力变化。

网友E:
如果探针触底板时的抖动是源自坐标的运动冲击,则应该合理规划触底的运动轨迹,避免刚性碰撞,降低接触速度。

楼主:
力矩模式开环控制时,给电机一个恒定电压,它应该一直转动,当人为给它一个反向外力矩时,应该就会停止下来呀。为什么在垂直方向,下来时遇到阻力会上弹?之前在用闭环位置控制模式时,也是在垂直方向,当探针接触到底板瞬间给驱动器一个高电平对其进行力矩限制,当把力矩限制在20%左右时,探针也会突然上弹。不知道是不是驱动器有内部保护?

网友B:
"为什么在垂直方向,下来时遇到阻力会上弹?"

这很有可能阻力大于给定的力啊.

网友E:
楼主所说的反弹可能源自刚体解除瞬间的运动冲击,为有效避免反弹,建议楼主合理规划运动轨迹,尽量降低接触速度。

另,探针的刚性如何?

网友F:
尾段快速切换至力矩模式在响应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在接近目标点时将速度将至合理值。

网友F:
突然反弹的原因可能是力矩PID回路的响应滞后所造成,在探针接触到底板的瞬间作用力及反作用力突然增大,力矩PID回路立即进行对应计算并控制输出(此时是减小输出力矩),所以会造成反弹。这和探针的结构(钢度),接触速度,控制器的响应性能以及PID参数设置等都有关联,如果工艺上允许你可在探针头部加上橡胶缓冲垫试试。

网友G:
驱动器上力矩模式,恒电压输入驱动器时,驱动器应输出对应大小的力矩。由于控制器开环,速度无法控制,造成冲击产生反弹。建议重新规划控制卡发送电压,如可能,尽量缓加速,慢移动。待接触上后增大输出力矩。

网友H:
在接触时,已经有力,接触点会产生一个弹性形变来支撑 ,电机产生的力矩,此时,力矩消失弹性形变释放,造成反弹,如果,以一个曲线形式释放力矩,会不会好点,减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