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8-12-11):
SPDH 总报45号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
完全按照手册编写的程序。郁闷

楼主:
F171号指令,SPDH

网友A:
先用编程器检查DT9000中的错误代码,若为K45,则发生了操作错误,然后检查DT9017的内容,找出发生操作错误的地址,最后检查程序找到错误地址的指令并修改.

网友B(2009-01-12):
看不见程序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