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烧电机

楼主(2008-12-11):
变频器型号 G11S-0.75
现象:电机容易烧毁,变频器无报警,有是变频器显示过电流,在启动的时候有时显示 减速时间过长,
现在很无奈!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调节一下热动驿时间

网友B:
请问那变频器确定完好?完好的话可以按照说明书把你的要求逐步设置啊

网友C:
变频器有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查一下设置。

网友E:
电机太差劲了吧 老坏!

楼主:
我先把变频器的参数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值,然后在按照需要一个一个的调节!还有 有朋友说与载波频率有关?  我都调了  载波在15的时候输出频率根本达不到我设定频率!

网友F:
恢复出厂设置值再来调!我遇到过,基频不对烧过三个电机的!

网友F:
不要着急,自己多琢磨一下!

网友G:
有没有用电抗器啊,是不是谐波太多,破坏了电机绝缘啊!

楼主:
我发现了一个很怪的问题
变频器在启动的时候电机外壳有很大的磁场

网友H:
是不是变频器的出线(电机电缆)过长啊?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吧,减少谐波.

楼主:
这么说如果说线长了烧电机,那为什么这个设备刚装起来的时候怎么不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