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508T与西门S7 链接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是初次使用维纶的触摸屏,请问如果我要使用数值输入元件,输入到西门S7 313的PLC,   PLC地址是MW252, 但我在触摸屏地址类型里没有发现。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使用MT500系列触摸屏连接S7/300 PLC的时候,数据交换是通过DB块来处理的,没有MW这个寄存器;

在EB8000软件中增加了MW这个寄存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