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码器与OMRON的PLC连接方式

楼主(2008-12-11):
编码器是绝对式旋转编码器  SSI串型接口输出(脚定义:5V,0V,CSN,/CSN,CLK,/CLK,RX,/RX)

PLC型号:CP1H-XA40DT-D

希望能告知 所用模块、接线方式,最好详细些。

网友A:
omRon没有SSI口,要用GP1312SSP将SSI 转换为格雷码并行信号进开关I/O ,或转换为RS485&4--20mA 进PLC,也可以用RS485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直接进PLC:021-36020992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我是新人。问下,那怎么转RS485??接线是怎样的?

楼主:
你QQ多少???我的50871061   加你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用QQ.你可以电话联系我公司,找技术部周工。

楼主:
对:@Q 关于

omRon没有SSI口,要用GP1312SSP将SSI 转换为格雷码并行信号进开关I/O ,或转换为RS485&4--20mA 进PLC:021-36020992上海精浦机电

内容的回复:

可以详细些么?   编码器=》SSI=》?=》?=》?=》PLC

楼主:
还有  是I/O端口 还是  AD口??

网友A:
SSI转换为并行格雷码输出的,进开关I/O,GP1312SSP

SSI转换为4--20mA的,GP1312EH,该模块同时提供RS485信号,也可进OMRON通讯口。

如果嫌麻烦,干脆编码器直接改掉,我们有直接4--20mA输出的和Rs485输出的绝对值单圈、多圈编码器,可直接连OMRON,在浦东金桥OMRON联过。价格比模块高不了多少。

021-36320992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他的适用工作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多少?我要的最好是24V工作电压,220AC也行,输出18位信号。能实现么?

GP1312SSP   的价格是多少???长春最快多长时间能到货??

楼主:
他的适用工作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多少?我要的最好是24V工作电压,输出18位信号。能实现么?

网友A:
1。工作电压24V

2。编码器是多少位的,输出多少位。

3。输出信号是推挽式,加Vcc电压,输出电压略低于Vcc。

4。SSI信号并不是一个国际标准,仅定义了物理接口,你的编码器是否可以直接解码还是要改程序尚不知道,需告知编码器的品牌及其SSI协议图谱。我一再要求电话沟通的。

网友B:
SSI协议也是串行通讯的吗,它的代码组成形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9-01-16):
不好意思@Q  我后来与厂家联系  他们给的说明书脚的定义出错 害大家走了很多弯路 真的不好意思!!

网友C(2009-05-2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大哥们有好的解决方法吗??通过422可以读取编码器信息吗??

网友C:
@Q 你们的485协议可以公开吗??如果我用PLC读取485信号,要你的485协议的,

网友A:
数据格式: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校验,无控制流
ASCⅡ编码方式,开放且数据可靠 ,“=”起始,“↙”结束,1 位符号,10 位码值

技术支持:021-36320991-998转8005周

另外:不是做广告,其实有直接Rs485 输出型的绝对值编码器就可以进Omron PLC的,单圈多圈都有,很多做PLC的都用了很好(不单OMRON,S7-200等PLC都可以连),配置价格最低了。

网友D:
还真有RS485输出的光电编码器吗?我找了好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真有RS485输出的光电编码器吗?我找了好久了

用RS485 编码器GAX60进PLC ,如果是多个编码器的话最省钱了,可以多地址配置,不用增加模块,线缆成本低,节省总成本,而且传递距离远,绝对值抗干扰。

欢迎来电问问:上海精浦机电 021-3632099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