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连接问题

楼主(2008-12-11):
现在我要把OMRON的PLC与ROCKWELL的PLC进行连接,以前是单独的两套系统,现在怎样连接起来,想用DEVICENET连接,怎样进行模块的选择,怎样进行连接,我比较迷茫,谁能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09-03-12):
好像这两个直接连接不可以的,我直接在AB下加OMRON的cvm-dr21时,提示不能添加进去,好像两者要处理一下才能加进去,我在omron的网站上查时,有同仁说可以加进去,要修改EDS文件吧,目前我也在查找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告诉你我遇到 的问题,你也少走一点儿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