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停止然后频率不停闪烁

楼主(2008-12-11):
我有一台15KW 英威腾变频器在运行中  突然停止然后频率不停闪烁,按键全都失灵了。请求帮助

网友A:
断电后再启动!

有问题电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启动。

网友C:
电源板的问题,我曾经修过,最开始还以为是主板坏了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的确是电源板的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