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转动时有很刺耳声音

楼主(2008-12-11):
一台雕刻机有6年了,用的是松下伺服电机200W,Y轴在运动时候有很刺耳的声音,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开始怀疑是丝杠可能给卡死了,松开连轴结,手推丝杠运动顺畅。让伺服电机空转,在固定的一个角度,伺服电机会有很刺耳的声音。当时怀疑很可能Y轴伺服电机坏了,我对调XY轴伺服电机,结果Y轴的电机安装到X轴上后运动很正常,X轴电机安装到Y轴后也很正常。已经干了2天活没有再出现什么问题。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Y轴的伺服电机会不会有隐患或者最好换掉?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呵呵,看来工作6年还能工作,质量还过得去哦。

我估计是电机和机械安装出现问题了,你拆卸下来后,重新安装机械又恢复了以前的伸畅。

如果不是很着急,可以先用着,松下电机工作8年还是没问题的。前提别被烧毁或误操作

楼主:
有可能,先用着看看吧,坏了再说

网友B:
也许X轴机械负载大些,用久了电机会有情况,换到负载小的Y轴上也许暂时不会有反应,用用问题就会出来了。不过如楼上2位说的----先用着看看吧,没事就先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