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c-face怎么连机

楼主(2008-12-11):
请问各路高手!我不知道怎么用电脑去读PRO-FACE里面的程序!又不好去试!怕把里面的程序搞不见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需要编程软件 编程电缆

点RECEIVE(从GP到电脑)

楼主:
我有编程软件 编程电缆!GP里面不用去设置了吗

网友B:
新版本软件不用设置触摸屏就可以直接点击上传和下载

楼主:
我连了就是连不上!不知道怎回事!上面说“握手.....请稍得

楼主:
我连了就是连不上!不知道怎回事!上面说“握手.....请稍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新版本软件不用设置触摸屏就可以直接点击上传和下载

楼主:
对:张智勇 关于新版本软件不用设置触摸屏就可以直接点击上传和下载 内容的回复:怎么会连不上呢

网友C:
编程电缆坏了吗?有没有在别的触摸屏上试过?

网友D:
进入人机系统设置,然后选到数据传输就可以了.之前我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E: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是新机,总提示初次传送,请传送系统,一用软件传输就提示请打开GP,可我的GP已经是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