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查原因

楼主(2008-12-11):
  我们车间一台Y315M-2的给水泵(132KW)在运行过程中水平和垂直震动都不大,在0.03MM左右,正常允许范围是不超过0.06MM;但是纵向震动却达到了0.2MM(在电机轴承盖处测的),而电机轴承是刚换的,紧固轴承盖的螺丝没有问题,轴承也不跑外圈,因为我们保养电机的时候检查过(2周前),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处理?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故障俗称电机窜动,你检查下轴承安装是否正确 ,在轴承外侧装垫圈可以有效解决这以问题。

网友B:
在电机轴承盖内侧加上专用垫圈就可以防止电机转子前后窜动

网友C:
对机械的问题不懂学习了。。。。。。。。。。。。。

网友D:
对机械的问题不懂,你先检查一下安装得稳不稳固。电力谐波问题也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可以测下电机温度,如果过热的话那就是电力的问题了。要加治谐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电机轴承盖内侧加上专用垫圈就可以防止电机转子前后窜动

检查一下间隙是否过大?

网友F:
你检查下轴承安装是否正确 ,在轴承外侧装垫圈可以有效解决这以问题间隙是否过大

网友G:
检查安装的牢靠与否,另外加减震垫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故障俗称电机窜动,你检查下轴承安装是否正确 ,在轴承外侧装垫圈可以有效解决这以问题。

学习了!

网友I:
要是多级水泵,查一下水泵平衡盘。

网友J:
检查下轴承安装是否正确 ,在轴承外侧装垫圈可以有效解决这以问题

楼主:
哥们,我们的电机是有轴承盖的,紧固轴承盖的螺丝没有问题,轴承也不跑外圈,因为我们保养电机的时候检查过(2周前)

网友K:
可能是你的电机轴承的游隙太大了,更换一口游隙小的试试。

网友L:
你这人说话太冲。别人是在帮你找问题,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既然你懂。你还到这里说什么呢?你自己解决不就的了?

网友M:
电机的滚珠轴承是不能承受横向力的,与水泵的联轴器要查下

笨`D?珂嗳

网友:
保养以后出的事情就找钳工校正中心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故障俗称电机窜动,你检查下轴承安装是否正确 ,在轴承外侧装垫圈可以有效解决这以问题。

如果没猜错的话 轴承外侧垫圈 忘装了!

网友O:
一般轴承前(后)端盖有一个弹簧垫圈,作用就是防止电机轴向窜动,请你检查是否装上,如果没有此垫圈,你可以根据电机轴承的型号选择相应的弹簧垫圈安装上即可。

网友P:
以上各位都说了不少可能的原因,我想补兖一下的是看看叶轮是否有变形呢?是否有破损呢?

网友Q:
1.脱开叶轮空转试试

2.请您把轴承再检查一次

请多指教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你说的故障俗称电机窜动,你检查下轴承安装是否正确 ,在轴承外侧装垫圈可以有效解决这以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你这人说话太冲。别人是在帮你找问题,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既然你懂。你还到这里说什么呢?你自己解决不就的了?

网友T:
纵向的窜动就是轴承或装配的问题

网友U:
水泵的叶片是否卡住

网友V:
我想问一句,两周前你检查轴承完后有没有所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