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5.1运行项目出现ccalgktserver.exe错误是怎么?

楼主(2008-12-11):
WICC5.1运行项目出现ccalgktserver.exe错误是怎么?

网友A:
报警服务器错误了~~

第一,您需要去核查您的Wincc是否运行在非Win2000系统下,如果这样,请安装在Win2000系统下。

第二,如果操作系统版本正确,那么请核查是否非正常关机了?

第三,如果以上均无,那么请执行Wincc安装目录下的Bin子目录中的winccreset脚本程序,复位Wincc状态。

以上

网友B:
楼上的,看来真的很专业呀。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做没做过S7-300与S7-300通迅的程序呀。发点资料好不好/ SHW5760310@163.COM

网友B:
要注意:是通过以太网通迅。我做一个项目,要用以太网通迅。还没做过这种方式的,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