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PPI通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问个关于PPI通讯电缆的问题,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现有一项目,需用S7-200系列PLC 2台,上位机与第一台PLC间距约70米,与第二台间距约230米,两台PLC间距约160米。

试问,PPI电缆最远通讯距离有多远?中继器加在两台PLC之间好还是加在上位机端好

望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多多感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理论上距离还能远些。

网友B:
我这个帖子里有相关描述: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1422113400001

下面是部分摘录:

硬件连接:原则上需要配备1条紫色的Profibus电缆、2个黑色的Profibus-DP接头。如果需要在PLC通信时对所有在线的PLC进行监控/编程操作而不占用另外的通信口(也就是说,假如所有PLC用端口PROT1进行PPI通信,而现在要对所有PLC依次编程/监控,但又不想占用这些PLC的端口PROT0——端口PROT0可能已作它用),那么必须在其中1台PLC采用带编程口的Profibus-DP接头。所以说,带编程口的Profibus-DP接头在整个网络中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这样,也就可以在某一台PLC处对在网的其它PLC进行编程/监控。

........上面是官方提到的硬件连接方式, 在实际中,我们可能因为使用情况不同(临时使用、实验使用、同一个电控柜内使用等),手边没有现成的Profibus电缆和Profibus-DP接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自己制作了。下面就简单说一下制作方法:

1、不带编程口的通信线制作:

。。。。。。。。。。。。。。。。。。。。。。。。。。。

网友C:
够详细了 。。。。。。。。。。。。

楼主:
使用PPI通讯方式(这是S7-200的专用通讯方式)使用1对RS-485中继器可以最远达到1200M。支持的波特率有9.6 19.2 187.5三种

为什么要用1对?增加一只不就能达到1000M以上?!不理解......

再有就是,为什么要用profibus电缆?成本很高哦,用0.5平方或以上的双绞屏蔽线不也一样?

看到最后也没看到对于我的项目是否需要增加中继

在办公室试验,100M内通讯没有问题。保险起见,还是在两台PLC间加一只中继

楼主:
刚仔细看了西门子的有关资料,知道为什么要加1对中继了

如果只用一只中继,那么只能最大延长50米的通讯距离,而使用1对,则可以增加最大1000+50米通讯距离

而且,中继最多只能串联9只,最长距离<9600米

网友D(2009-12-28):
今天,你用无线了吗?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