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楼主(2008-12-11):
请问PROFIBUS电缆有120欧姆和150欧姆(常用于高速)两种,因此终端匹配电阻应分别为120欧姆、150欧姆。是这样吗?通迅电缆的阻值一定要和终端电阻的阻值一一对应吗?

网友A:
电缆的特性阻抗不等于电缆的直流电阻。

信号的输出阻抗应与负载的特性阻抗匹配,与终端电阻的大小可以看成是一致的。

确定终端电阻的大小最佳方法是用示波仪+可变电阻调节而得,所谓的终端匹配电阻100Ω、120Ω或150Ω只是经验值。

网友B:
要看具体情况,一般用120的就可以了

网友C:
profibus DP一般电阻是150欧姆的,通迅电缆的阻值要和终端电阻的阻值一一对应。

网友A:
profibus -DP电缆的直流电阻不是150Ω!传输线效应与信号速率相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情况,一般用120的就可以了

是的!只有在速率达到12Mbps时,终端电阻的阻值才需要用150Ω.

网友D(2009-02-28):
终端电阻都是标配的,可以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