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压力变送器的  方向保护 和 限流保护是什么意思  !?

 请高人帮忙解答!!

网友A:
方向保护   可能是在变送器正负极接反的情况下变送器自动断路,起到保护作用, 防止烧毁电子元件.限流保护 就是在电路中突然而来的大电流不会烧毁电子原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