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氧化锆测量氧量跳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11):
用氧化锆测量氧量跳变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过氧化锆,没遇见过你这个问题,帮不了你了

飘。。。。

网友B:
原因很多:探头不好,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因很多:探头不好,堵,........

除了这些外实在找不出原因了就重新标定一下

网友D:
刷刷镐头,加热是不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