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门子440变频器控制的参数问题

楼主(2008-12-11):
水泵PID变频控制,一定时间后由PLC控制进行泵切换。以接触器辅助触点为变频器使能。现在问题是:断电后重启变频器按正常频率控制运行,但在切换泵时也就是断开使能端后再投入使能后变频器频率一直跌到最低频率而不受压力变送器控制,要很长时间后才能再进入控制状态。请高手告知是什么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提供些信息呀

网友A:
这是变频器的特性决定的吧我觉得,到现在我所见到的变频器启动后都是由最低频率开始启动,要不就是由最高频率往下降到最低(开启捕捉再启动功能),那是因为你刚切换过去的电机转速为零,从零到设定值总要有个启动过程吧!~!~个人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