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1):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什么意思?调整这个载波频率又能对传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变频器载波频率是指IGBT的开关频率,载波频率大,输出波形好,但功率损失比较大。

载波频率低,波形效果不好,但输出力矩大。

楼主:
载波频率大是不是就是高频?

为什么功率损失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载波频率是指IGBT的开关频率,载波频率大,输出波形好,但功率损失比较大。

载波频率低,波形效果不好,但输出力矩大。

网友C:
适当提高载波频率可以减小噪声,还可以改善输出波形。

但是载波频率越高,对周围的设备干扰越大。

网友D:
都说的很好..............

网友E:
又学到了很多,谢谢各位

网友F(2009-01-31):
主回路的功率半导体器具IGBT等的通/断信号是借助PWM控制给出的,PWM调制需要有载波信号和调制信号,载波信号的频率即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