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楼主(2008-12-11):
步进电机的供电电源为设备上的开关电源(与所有的控制电源共用),在步进电机高速运转的时候会出现开关电源断电的情况,请问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是不是给步进电机一个单独的供电电源为好?是不是所有的步进电机都会有这种现象(包括在设备断电的情况下旋转电机轴会产生微弱的电势),为什么短接三相的步进电机的两相就可以锁死电机。

 为什么伺服电机不会出现反电势。

整个设备在断电的情况下:

伺服马达三相连接线没有跟驱动器相连,负载就可以很自由的推动,但是如果将三相接入伺服驱动器,负载就会产生一定的阻力(不是很大),驱动器并没有上电。请问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为什么伺服电机的三相中的两相短接不会锁死电机?

网友A:
“是不是给步进电机一个单独的供电电源为好?是不是所有的步进电机都会有这种现象”

是,而且不一定要用开关电源,用变压器加个整流滤波也就可以用了。大电流的开关电源也不便宜。如果说感生电动势,不只是步进电机,所有的电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伺服电机不会出现反电势。”

你没有感觉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比如伺服电机的反电动势。区别是在驱动器上,伺服驱动器内部对此做了处理,甚至还允许用户外用来接放电的电阻。

“短接三相的步进电机的两相就可以锁死电机。 整个设备在断电的情况下: 伺服马达三相连接线没有跟驱动器相连,负载就可以很自由的推动,但是如果将三相接入伺服驱动器,负载就会产生一定的阻力(不是很大),驱动器并没有上电。请问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锁死和有阻力根本是一回事,只是程度的区别而已。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是不是给步进电机一个单独的供电电源为好?是不是所有的步进电机都会有这种现象”

是,而且不一定要用开关电源,用变压器加个整流滤波也就可以用了。大电流的开关电源也不便宜。如果说感生电动势,不只是步进电机,所有的电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伺服电机不会出现反电势。”

你没有感觉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比如伺服电机的反电动势。区别是在驱动器上,伺服驱动器内部对此做了处理,甚至还允许用户外用来接放电的电阻。

“短接三相的步进电机的两相就可以锁死电机。 整个设备在断电的情况下: 伺服马达三相连接线没有跟驱动器相连,负载就可以很自由的推动,但是如果将三相接入伺服驱动器,负载就会产生一定的阻力(不是很大),驱动器并没有上电。请问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锁死和有阻力根本是一回事,只是程度的区别而已。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前面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我在试用步进的时候直接把三条线中的两条线短接就会产生阻力,而伺服电机则不会,但是接上驱动器以后就会有阻力,我想知道:

(1):短接步进电机的两相后,是什么使得步进电机产生了阻力?是产生了电流吗?

(2):为什么伺服电机短接不会产生阻力,而接上驱动器以后却会产生?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做研究还是应用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原理性的东西,刘老师难得说了这么多了